蓝天山寨神机,估计要以失败告终,看看吧,我想唱征服

楼主(2017-06-28):
神机,真特么神机,DELL的外观,蓝天的心,开机上电一路电流小跑到了1.7,17秒啪掉电,开个十几二十遍,机子热了,开机,一切OK,风扇底下吹吹,凉了,好的,故障依旧,这是热发动机呢?OK说思路。
思路个鬼,网上找了一堆图纸,全都不对,瞎刷了几个BIOS,涛声依旧。
第一,掉电,供电不足或者供电不良,一戳公共点,并没有完全导通,论坛看了一下,这是蓝天的特色,待机和亮机的时候公共点不会完全导通,只会走体二级管过电,等进去运行大型游戏的时候才会完全导通,当作正常,跳过。关于蓝天的开机以后运行程序公共点完全导通的讨论论坛里的帖子,论坛里搜一下这个信号,有很多关于这个的疑问,LOT6_CHG 战神K750C-I7维修过程 可以有争义,可以讨论-迅维网维修论坛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W@GJ$ACOF(TYDYECOKVDYB.png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9355-1-1.html

第二、这种故障,热才能开机,首先要想到的是可能某个电阻上拉不良,热了才能上拉。
第三、过内存掉电,可能过内存之后的供电异常,以我上个星期修的R428为例子,过内存掉电,很多人说显卡有问题,但是,真正的故障是显卡的1.8V供电没出来导致的。
所以,我根据这两个情况去看图纸,不看不知道,完全不一样,论坛也好,淘宝也好,卖的都是6-71-W3S50-D02A板号的,我手上的是D02B的,显卡背面的一个U5程序芯片和旁边的C103全都找不到。有没有大神修过这神板的,研究了一天,我感觉它把我征服了。手里有D02A的也可以对比一下,没有U5的。

网友A:
楼主,你进个PE看它掉电不,还有就是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我现在想起我那时候数学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思路我都有,但是,找不到在哪,显卡的小供电找都不知道是哪个,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进个PE看它掉电不,还有就是换个CPU试一下

17秒机都没亮就掉电了,观察热机亮机时候的电流,感觉就差一口气。

网友:
我要是干的过蓝天 我一定要把蓝天干成难天

网友B:
还有一点热机正常和滤波电容也有关系。。但是感觉你这个机器不太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点热机正常和滤波电容也有关系。。但是感觉你这个机器不太像。。

对,我也怀疑过滤波不良,就好比NEC那种的不良,我看过CPU供电的滤波,也确实有点杂,但是我直接接上了四个330,波形倒是稳定了,但是故障没有改变。我现在还是很怀疑显卡的小供电,找不到图纸,就没办法量,小供电的转换没起来,热了以后,上拉电阻恢复阻值,可以上拉了。这是我现在比较怀疑的故障。

网友:
没图纸不好修吧

网友:
蓝天的板子,,之前修过几台,,那个8脚的开机芯片,都TM买不到真品,,,全TM假货,有一次,还是在另一台机器拆了个换上去,立马正常,,,,后面买不到,碰到就不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