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D415V大短路维修,已修复

楼主(2017-06-28):
主供电短路,逐个相关电路断开,发现是PU4401 PU4402坏,拆了后发现后极470电容也坏了,都换了测量不短了,开机显示LOGO 了,高兴CPU没坏,安装硬盘,进系统到过了滚动条,灰屏,无尽的等待,不行,怀疑系统坏了,重置系统,安装过程没问题,启动后还是老样子,这机器不可能同时坏几个地方吧,直接刷机,ok了,希望大家借鉴。

网友:
大短好修,就怕板层短路

网友:
最喜欢修的就是大短

网友:
主板的版号就是D415V吗?

网友:
一般烧机法修大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