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120H代换

楼主(2017-06-28):
今天修到1块M5A78主板   内存供电偏高   内存芯片为 RT8120H  找料板找不到   查图纸用FP6326 代换   代换开机正常跑码

网友:
这个RT8120代换,后缀不一样,反馈电压也是不一样的。代用的时候要注意了。

网友:
先查清图纸在换 有的芯片刚开始没问题 换上时间久了 就会有问题

网友:
内存电源1.35v 算不算偏低呢?正常应该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