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传真机的注意了!

楼主(2017-06-28):
           现在鸟 光纤线路出来的 电话线路发传真,有可能有问题。时好时不好的,  厂家说 解决不了,可能是线路问题, 电信说线路没问题。 2方扯皮。。
确实现在的光猫线路 发传真 故障率 多起来了。 顾客 让你解决 怎么办 !   没事做天天打电信电话投诉让改数据 慢慢测试!

具体是  **  的出现的问题较多,其他传真机有问题,比较少,不知道是否也存在偷工减料的问题,差不多同外观的** 同样线路问题较少,现在基本上都是光线路电话了,遇到真心头疼。发现卖传真就是个定时*WF词语*啊,遇到特殊情况,厂家和电信扯皮,顾客怀疑机器。换机器还要拼人品。(顾客线路乱拉乱接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
哈哈,没事和电信玩吧,多打几个电话就可以了

网友A: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发传真了吧,电子邮件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发传真了吧,电子邮件比较方便

确实是少了,有些难搞的顾客,非要不可,问题是换新机也不一定能解决,无解的问题,传真机对线路敏感,电话接头多了,信号衰减大,或者电信配置问题,维修站处理不了,最恶心的是,有时好有时坏,顾客现在老的传真机可以,换个新的出了问题还是找你,推掉吧,老顾客又不让退。

网友:
多打电信投诉电话,钱收了有事就不管了,打打打

网友:
是啊,遇到这样的问题很麻烦。尤其是线路比较乱的情况

网友:
前两年刚换线路的时候我也常碰到这个问题,三星的传真还好点,相比较惠普的传真有问题的多点,遇到这个问题非常棘手,网络说是机器的问题,机器即使换了还是不正常,有的能接不能发,有的能发不能接,客户理解的还好,客户不理解的,以为你有从中捣鼓,弄了一个不行的机器骗他。

网友:
看看哪位高手有简单实用的办法能解决芯片的问题

网友:
传真机设置里一般都有一个线路质量选项,选voIP或线路质量低,这样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
用管理员账号登录光猫,更改语音传真协议选项有时也管用。
现在电信联通都是把权限收到高层那里,基层机房没有权限就也乐于推脱责任,咱们维修的尽量为客户解决,哪怕是缓解一下现象,哪怕让他传真效果有所改善,这样咱们也能收到钱吧。
联通华为光猫管理地址:HTTP://192.168.1.1/CU.html  用户名 CUAdmin  CUAdmin  root  adminunicom   unicomadmin  多试试。

网友:
刚刚涉及这个行业    来学习学习

网友:
坐等 电信 解决问题了。 换 了4台打印机了。 应该还是设备兼容性问题。 电信 中兴 光设备 的 兼容性问题。 设备太渣~

补充内容 (2019-7-22 13:04):
是 中兴设备的问题。和 传真机不兼容。。 以后遇到问题 多打电信电话投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