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关于原创币兑换金币!!!!!!!

楼主(2017-06-28):
我是用QQ登录的迅维,但是当我用原创币兑换金币的时候下面写的输入登录密码,我输入我的QQ密码居然不对,退出迅维手动输出密码能登录, 为什么兑换原创币的就不行,什么鬼!!!

网友:
兑换密码和登录密码是同一个吗?我不怎么用,不清楚哎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帮你反馈一下

网友:
搞不清楚,你QQ密码就是登陆密码?

网友A:
QQ密码和登陆密码 可以是不同的密码

兑换密码应该也是 账号的登录密码

若不对 需要相关管理给你核实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QQ密码和登陆密码 可以是不同的密码

兑换密码应该也是 账号的登录密码

我就是用QQ登录的迅维网,其他密码也没有啊,只有QQ密码, 反馈一下,

网友:
您好,您是用QQ绑定了迅维账号登录论坛的,但是兑换金币是需要论坛账号密码的,如果您的账号密码忘记了,可以通过注册的邮箱或者绑定的手机号找回的!如有疑问可以咨询QQ76393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