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NI10 LA-6501P开机报错8声有显示

楼主(2017-06-28):
DELL MINI10 LA-6501P开机报错8声有显示 不进系统光标停在哪部停的闪 刷过BIOS

网友:
把键盘拆掉试试

网友:
板载CPU的吧,加热CPU试试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八声报警一般是显示部分有问题

网友A:
DELL 开机报错8声  一般是屏线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开机报错8声  一般是屏线出问题了

他这个已经显示了 和屏线关系不大

网友:
八声报警一般是显示部分有问题,是不是显卡虚汗了

网友:
我的1545也是正常用,就是报8声。

网友:
显卡显卡试试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和屏都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