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这个时钟芯片的开启脚是哪个

楼主(2017-06-28):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259801867\QQ\WinTemp\RichOle\8{FQINSYA8[WMNR9W(%3}7G.png这个芯片的开启是那个脚·

网友:
看不懂哦,怎么弄

网友:
我猜是54脚。

网友A:
仔细查了下资料 ·应该是P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查了下资料 ·应该是PD#

就是22脚,PD#,高电平开启。

网友:
应该是第22脚 PD#是开启

网友:
回复一个看看

网友:
PD,PWRGOOD缩写,就是电源好引脚。时钟芯片是没有PG发出的,那么就是EN开启。

网友:
是不是SLCK这个

网友:
看不懂哦,怎么弄 看不懂哦,怎么弄 看不懂哦,怎么弄

网友:
我都觉得这不是电源芯片。。。。。。。。。。。。。。。

网友:
  高手快进来

网友B:
22脚是开启。…。…。…。……。…。………。……………。………。…。…。…。…。………。………

网友C:
今天修复了一台hp G4今天修复了一台hp G4今天修复了一台hp G4今天修复了一台hp G4

网友:
时钟芯片,看不出来哪个是,还是请大神吧,也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脚是开启。…。…。…。……。…。………。……………。………。…。…。…。…。………。………

是这个PD# 是一个工控主板 没有时钟·最后没有修好·晶振没有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修复了一台hp G4今天修复了一台hp G4今天修复了一台hp G4今天修复了一台hp G4

修复一台G4 就这么兴奋么·HP G4·哪多几台你不是还要跳舞·

网友:
对这些 真特么的 一脸蒙蔽。。 有时候靠猜 有时候看完整电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