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VN7-591G Hades HBS 14206-1

楼主(2017-06-28):
通点 无显 全部电压正常 有时钟,复位,刷好几个BOIS 了 电流1.2 ,1.8, 2.1  停一会 然后掉0.9 反复这样  好像内存没过一样,但是内存测了是好的 这机器蛮新的,板载I7 CPU  960显卡 ,有遇到过问题一样的兄弟吗?给点建议

网友A:
先确定BIOS刷对没        BIOS没错就是CPU问题了基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BIOS刷对没        BIOS没错就是CPU问题了基本

BIOS刷了好几个了,

网友:
我是1.6就掉了,掉到待机,然后自动上电

网友:
我的才0.6.过几分钟,风扇狂转。显卡电感很烫

网友:
没有修好 ,已经被客户拿走了,哎,郁闷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看这电流 估计是显卡问题 应该I7加960的显卡 最少电流得跑2.8A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