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只显示DFU模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6-28):
苹果7开机自动进入DFU模式 刷机能刷过去开机还是显示DFU模式是什么问题求大神解说
刷机
苹果

网友:
我也有一个平板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DFU模式 引起的原因挺多的硬盘CPU,USB管理芯片等

网友:
开机显示恢复模式吧。是不是一根数据线啊。DFU直接不显示的哦

网友:
感觉硬盘可能性大吧。换个硬盘先。或者底层吧。

网友:
手机好难搞

网友:
USB管理芯片出问题,硬盘出了问题,CPU出了问题,都会导致显示数据线图像。这里面USB管理芯片损坏概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我都是刷机都好的

网友:
你可以上实地学习手机 肯定肯以的这样的问题

网友:
CPU旁路电感,USB,硬盘。
还有什么字节要求。

网友:
刷机能过,过了还是DFU,硬盘几率较大。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写个底层重刷,不行换个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