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3 PLUS 1.02 开机显示15秒掉电

楼主(2017-06-28):
各位应该都知道是USB_OC#出问题了吧,但没有找到相对应的点位图,有修过这板的朋友直接指点搞哪个吧,先谢了!

网友:
有对应的点位图上传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7519-1-1.html这不是点位?

这个下载后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下载后不能用

不能用?  这是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