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联想K2450 图纸

楼主(2017-06-28):
版号:LK290S MB 12288-2 48.4LM03.021  没图没法修?求图?

网友:
找相近的图纸参考修吧?

网友:
图纸找遍了没有,马云也问了没,我的问题是待机3。3v是0.24V 5v 是3.4v 把3.3EN 断开 待机5V就正常,这时如果用万用标去测3.3V EN  3.3v待机就正常,但5V 待机就没有了,表笔一放开,5v就有正常,3.3v就没了 ,只要把3.3V EN 接上,立马5VEN 变成1.几V ,3VEN 0.几V ,待机芯片换过2个,滤波电容都换了,一样

网友:
没图纸找了半天都没找到EN1,EN2 到哪里去了?

网友:
楼主找到图纸没,找到了分享一下,我也正在修这个机器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