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_9981p 求两个电阻阻值谢谢了

楼主(2017-06-28):
被拿掉了,上家弄得 cpu下面谢谢了

网友A:
今天刚修到。两个电阻阻值一样。都是50欧姆

网友B:
如果不是供电分压的话可以用1K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修到。两个电阻阻值一样。都是50欧姆

换的10
k的  拿走了 谢谢了 换的10
k的  拿走了 谢谢了

网友:
论坛还是好人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供电分压的话可以用1K试下

有个机器暗屏,信号什么的都正常,想请教一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