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1 rev:2.1点不亮的维修

楼主(2017-06-28):
接修一块技嘉GA-H61M-S1 rev:2.1故障为点不亮,客户反应之前是经常点不亮,多开几次又可以亮,今天就再也不亮了,首先测cpu供电无,然后测试了Q13  2脚cpu_vtt 1.05V,顺便测了一下Q13  3脚VCCSA为0.6v感觉不正常,翻图纸用计算器算了下VSA_REF应该为0.96V,实际测量为0.6v,测3VDUAL_PCH为3.3V正常,根据图纸找到Q6,测G极0V,拆掉Q6开机测量VSA_REF为0.96V正常,再测 Q13的 3脚VCCSA0.96V,插上VGA已经点亮。

网友:
写的满专业,看着头晕,没句总结,流水帐,没分,路过,学习了。

网友:
还是修的不错滴,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