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没有待机电压

楼主(2017-06-28):
下午客户拿来一台AOC  E2280SWN显示器   接手上点没有待机电压      测出有5v   按开关没有反应!!求解题思路!!

补充内容 (2017-9-8 15:09):
ok   修好了

网友:
先驱动板工作条件  开机键  刷程序

网友:
果断刷,  这显示器,好像是爱坏这个吧

网友:
先确定按键是否好的。

网友:
测一下按键有没有问题,按键没问题的话,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检查驱动板,刷程序,测电压。耐心的修吧。

网友:
检查驱动板测电压

网友:
液晶显示器有启动顺序,多修就会了,

网友:
没待机好修,先量下主供电过去没有到芯片的转换电压,还有开关电压有没有,如果没有重点查元件短路,烧坏,有的话刷个程序基本都会好

网友:
这种故障,先看看别人的帖子再说。

网友A:
这机器是一个代工的机器,有通病,是一个二极管要取消并短路就好了,具体的点位不记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是一个代工的机器,有通病,是一个二极管要取消并短路就好了,具体的点位不记得了。

楼主发个照片上来,我一看就知道了,太久没修这个机器了。

网友:
看电压都出了么 ,在看开关也好的话就去刷程序吧

网友:
先测按键板电压是不是正常,先从简单开始,5V3.3V1.8V都测测

网友:
显示器 测下基本电压 在看情况

网友:
有5V的话 看下驱动板3.3V1.8V是否正常,按键板是否正常,都正常写程序

网友:
开关有没有电压,在测主板芯片工作电压,正常就刷一下程序

网友:
好像是要刷程序,不知那个程序可以用,找到通知下

网友:
查一下驱动板工作条件吧,看看开关上面有3.3V没

网友:
把电源板拔掉,单独用5V测试下驱动板的好坏,先判断是电源板坏还是驱动板坏

网友:
驱动板上的5V正常,但是3.3 2.5 1.8之类的其它电压是不是正常?每个按键上的电压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不光有5V啊,还有3.3V,1.8V,还有开关电压,都正常的话就刷个BIOS看看

网友:
5V供电正常,测下驱动板的转换电压也有?还有按键是否轻微漏电,都正常的话果断刷MCU

网友:
检查工作条件啊,一般进去要5V转3.3和1.8,看看是不是都正常的

网友:
接手上点没有待机电压
这里的待机电压 是指哪里的

网友:
电压都正常话,就可以试试刷程序

网友:
有电的话 驱动板 按键等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没有一点跳变 那先看开关吧

网友:
先检查开关,再检查驱动板上5V转3.3V芯片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先检查开关板,然后再检查驱动板上5V转3.3V芯片上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先检查开关板是否正常,然后再检查驱动板上3.3V1.8V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是要刷程序了

网友:
有5V不通电都是驱动板的问题,先刷程序

网友(2017-08-01):
测下开关,驱动板后级电压 刷BIOS

网友:
先量开关啊 看看有没有电压, 没有就刷程序 好像这个显示器程序坏的挺多的

网友:
看驱动板 有没有3.3V开启电压

网友:
测量一下1117是否输出电压,感觉电压都没送过去

网友:
测3.3V,1.8或1.2,这些电压正常,开关正常,刷程序,再不行就换板了,这板子也不贵

网友B:
驱动板 有没有3.3V 有些电源板接到 驱动板就没电压了
zkb913
修好了,谢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 有没有3.3V 有些电源板接到 驱动板就没电压了
修好了,谢谢

网友(2017-09-06):
上迅维有类似的贴,可以打开看看》》》》》》》》》》》

网友:
驱动板的程序呀 一般25开头或者24开头的 芯片

网友(2017-12-13):
修好分享一下啊。。。。。。。。。。。。。。。。。

网友:
这问题暗时序也简单,转换电压,主控程序,开关,就那么几个东西,很好量出来的

网友:
外接5V 过去测试 不行就刷程序 外接5V 过去测试 不行就刷程序

网友:
待机如果正常可以刷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