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换显卡内屏无显 外接有显 维修一列

楼主(2017-06-28):
首先客户拿过来故障 也是外接有显示 但是显示不正常,内接无显示, 一看机器就知道显卡问题了, 拿风枪  一吹 内屏显示正常了,嘿嘿上BGA ,上完下来我去还是不行,看了只能丛植了,辛辛苦苦 忙了1个小时 ,丛植好了 ,上电还是不行,唉心好累 。 看来是丛植的时候把显卡 搞挂了,没办法 只能淘个显卡了,过了2天 显卡到了,  换上还是内屏不显示,但是外接显示正常 ,想骂娘了,没办法到论坛 下了2个BIOS  外接都没显示了估计显卡型号没对上吧,看到论坛有人说显存虚焊也会这样 ,心想的死马当活马医吧,如图加焊红色圈圈里面的 显存

cq42 I5 ATI独显

网友:
做显卡时一定要保护好显存

网友:
背面的显存更应该包。加热倒挂着。。

网友:
包好了,还包了2层

网友A:
最开始应该就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B:
正好一台外显的,试下楼主的方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好一台外显的,试下楼主的方法看

记得分享下结果

网友:
显存导致内接不显,外接显示这种情况蛮多的哦。这台机子应该就是显存有问题,走了点弯路

网友:
做BGA 的时候应该把显存保护好!

网友:
打发斯蒂芬斯蒂芬三大

网友C:
我碰到过两台换新显卡,变成外接正常内屏不显,后来都是再重植显卡才好,可能是厂家出来的时候锡珠不好放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两台换新显卡,变成外接正常内屏不显,后来都是再重植显卡才好,可能是厂家出来的时候锡珠不好放久 ...

先打点助焊膏, 用风枪吹一遍在上BGA,效果 好点

网友:
刚刚要找这个bios  不知道能用吗 这bios我要了

网友:
原本的问题应该就是现存问题。。。。。。。。。。。。。。。。。。。。

网友:
好多时候都是把显存忽略了

网友:
这情形显晶显存都有可能,背板显存有包好的情况下
也只能猜是原本显存虚焊了
修好才重点!

网友:
楼主比较倒霉,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显卡芯片的,结果搞了个显存

网友:
HP的电脑容易坏显卡,显存也爱坏?,显存坏的好少见

网友:
这个机子的显存在搞显卡时很容易虚焊的。锡纸要包好。不然很郁闷。

网友:
                   不是应该用锡箔纸包住显存加热吗?

网友:
这HP机子都是显卡挂的多吧,这机子  显存都没动过

网友:
谢谢楼主哦BIOS正好用的上显存虚焊一般花屏的多,

网友:
最好把红胶铲掉 ,这样搞显卡时候就不会伤到显存!

网友:
焊显卡桥的时候要包下面的大原件

网友D:
显存的问题太少见了。。。。。。。。。。。。。。。。。。。。。。。。。。

网友:
我就怕 一开始就是显存的问题,不是显卡的问题就搞笑了,白白换个显卡

网友E:
肯定是显存问题,你没包好吧,最好面积包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显存问题,你没包好吧,最好面积包大一点

我包了2层锡箔纸了啊,不知道怎么了还是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存的问题太少见了。。。。。。。。。。。。。。。。。。。。。。。。。。

那个E40那个机器 有黑胶那个,加焊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然显存很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小白路过,

你这样灌水不好吧,会被管理员扣分的,你悠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开始应该就是显存的问题。。。

现在就是不知道啊,到时遇到用一样的显卡的看看显卡是不是好的

网友:
显存引起真的很少碰到。。。多数都是显卡坏。。。。。。。。

网友:
显存导致内接不显,外接显示这种情况蛮多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