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uls 无铃声

楼主(2017-06-28):
6Puls 无铃声 按音量键就卡一下 外放也是,小音频、大音频都换过供电正常、 ic脚下都测过了。组织正常
耳机 蓝牙 听筒 录音 都正常使用  自激电容也换过了 还是没解决 谁与到过

网友A:
我真的不想灌水,但是你们非得逼着我灌水,难道论坛活跃不起来,是你们强制性的要求会员回复就可以把论坛的活跃性带起来的吗?我现在感觉,你们搞认证,我觉得可以理解,以前HM以下平台的时候,那么多通病,没人搞认证,现在HM以上了,通病越来越少了,机器修的也越来越少了,你们再去搞个认证,搞认证也就算了,为毛还要强迫性的去回复,你叫我回复什么东西好,明明是找个图纸,非得去别的帖子里面扯上两句淡,扯完了,搜索这个词条去扯两句,完了再去别的帖子扯两句,我感觉我还要花心思去回复一个帖子,我真的好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真的不想灌水,但是你们非得逼着我灌水,难道论坛活跃不起来,是你们强制性的要求会员回复就可以把论坛的 ...

好厉害

网友:
有没有刷机试一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真的不想灌水,但是你们非得逼着我灌水,难道论坛活跃不起来,是你们强制性的要求会员回复就可以把论坛的 ...

你就属于那种典型的   上来找个图纸  找个BIOS  就走的人   论坛不欢迎这样的人  你要觉得回贴子累   你可以不回 没人逼你 论坛是需要点击率  回复率的  都像你这样  上来闷不吭声  找个图纸  找个BIOS 就走的人  那论坛还怎么维持下去   只索取  不付出   不欢迎   你不高兴就慢走不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就属于那种典型的   上来找个图纸  找个BIOS  就走的人   论坛不欢迎这样的人  你要觉得回贴子累   你 ...

呵呵呵,句容电脑科技,我算是看着你一步一步从普通的会员成长成为版主的,我记得我当初进迅维的时候,我还真的重来没见过你的,我也算在这个论坛混了五六年了吧,迅维怎么做,我当真管不着,但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真正的论坛繁华,不是靠你们强迫会员回复就可以繁华了的,我说句实在话,我中间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没有上过论坛了,不是没空,只是简简单单的觉得论坛变了,真心变了,再也看不到以前那些人为了修一块板子可以修到天翻地覆的那种感觉了,现在上精华的多数都是电路,一个简简单单的电路问题(当然你也可以说,电路也不简单),对着图纸来,都可以上精华,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论坛的质量出现了问题,其实这么做变相的就是在告诉这些新手们,原来修电脑最高深的也就是电路了。
您说不欢迎我,OK,我以后不上这个论坛就是了,只是这个论坛给我的感觉变了,真的变了,和电脑市场一样,再也回不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呵,句容电脑科技,我算是看着你一步一步从普通的会员成长成为版主的,我记得我当初进迅维的时候,我 ...

你觉得论坛变了  还不是鉴于论坛的改革你才这么说的吗    改革肯定是有反对声的  但是针对改革 是领导层经过慎重讨论而决定的 不是一个 两个人反对就会停止的  既然改变不了  就要学会适应   不能适应 那就被淘汰  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论坛变了  还不是鉴于论坛的改革你才这么说的吗    改革肯定是有反对声的  但是针对改革 是领导层 ...

你还没听懂我说的意思,我是说,期待迅维可以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忘了那一群曾经以技术为生的人吧。

网友:
刷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C:
尾插排线有没有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插排线有没有换?

嗯 先简单后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