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 5480 开机不亮 报警

楼主(2017-06-28):
DELL 14 5480 开机不亮 去掉原装不查报警 换一条新内存掉电

网友:
经过电压测量 南桥工作条件 开机电路信号都正常 我就想了先简单后复杂 刷个程序吧。。。。。。。。。。。。。。。。。。。在淘宝网上搜 在网上买个程序,拆掉25Q32 编程 焊上 开机电流一跳一跳很有节奏感  哈哈亮机正常了 反复测试没有问题 收客户200块。。。。。。。。。。。。。。。。。。。。。。。。。。。。。。。。。。。。。。。。。。。。。。。。。。。。。。。。。。。。。。。。。。。。。。。。。。。。。。。。。。。。。。。。。。。。。。。。。。。。。。。。。。。。。。。。。。。。。。。。。。。。。。。。。。。。。。。。。。。。。。。。。。。。。。。。。。。。。。。。。。。。。。。。。。。。。。。。。。。。。下面献上好程序 附加DELL其他机型程序

dell 14 5480_DAJW8GMB8C1_原厂.zip

太好用了

dell1464(25l8005m2c)BIOS.rar

DA0QUDMB6E0 BIOS.rar

网友A:
去掉原装。。。?
报警几声啊?
上内存掉电大多是核显电压不正常吧。

网友B:
这个机器你没修过吧,没见一个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原装。。。?
报警几声啊?
上内存掉电大多是核显电压不正常吧。

好好学习,多看论坛 我只是上传程序为大家以后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你没修过吧,没见一个显卡问题

哦,知道,会好好学习的。

网友(2018-04-15):
这机器四声报警会不会也是BIOS的问题呢?!取掉内存两声报警

网友:
我的有一样的机器能显示 logo 3秒掉电 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