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3FI液晶显示器亮一会自动屏幕黑屏

楼主(2017-06-28):
HP 23FI液晶显示器亮一会自动屏幕黑屏,电源指示灯还常亮,即使断电重新开机有的时候屏幕也不亮。量了LED供电线有19V和3,5V两组。电源驱动一体板,想换板子淘宝上价格都挺高的

网友A:
黑屏的时候看下 有没有图像  是不是暗屏了

网友B:
先检测一下看看是不是暗屏吧,使用手电筒照一下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的时候看下 有没有图像  是不是暗屏了

LED的IPS屏是不是暗屏太难看出来了,应该不是暗屏那么简单因为开关也不好用,今天新发了个板子过来,按上三四个小时之内没什么问题,后来出现闪屏,黑下屏然后正常,再下来就和老板子的问题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检测一下看看是不是暗屏吧,使用手电筒照一下屏幕

LED的IPS屏是不是暗屏太难看出来了,应该不是暗屏那么简单因为开关也不好用,今天新发了个板子过来,按上三四个小时之内没什么问题,后来出现闪屏,黑下屏然后正常,再下来就和老板子的问题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