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H-DRAKE-RS880-UATX 不开机

楼主(2017-06-28):
按开关无反应。参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4665-1-1.html 的神贴,能正常开关机,但是进了系统或者PE正常关机之后,就再不能开机了。电压死活只有1.8V。仔细想了下,应该是这样改才是正确的,经测试,一切正常了。发贴不易,望加分!!!

网友:
用的1084-33,那里刚好有个空位,把3.3V电压脚跟那个5脚IC的VOUT脚短接,地线脚飞下线

网友:
没分了 回复几个赚点分 嘿嘿  不好意思了 哈哈  嘿嘿

网友(2017-11-13):
本地主要是长期老客户维修,量大。主要维修主板,笔记本,显示器,液晶电视。13287740001,可以按利润百分之四十开工资,也可以底薪2000+百分之二十提成+奖金方式发工资。能者多劳,多劳多得,机器很多,主要是看能修多少

网友:
就差几分,,,就可以下载了  真的要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