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A1466,奇葩问题 因难而上。

楼主(2017-06-28):
机型:A1466 (13年的 820-3437-B)
故障:多重故障,1 没公共点8.5V    2 可调电源能正常使用、充电,电池也能正常使用,但用原适配器接上没反应,小绿灯不亮,进系统认不到适配器插入。
作者: 上海小金

    先叙述第一个问题:看图~~~

    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电源插上(适配器或可调电源),小绿灯亮,15V能到R7120检流电阻,但ISL6259产生不了8.5V公共点。
   就简单的查了下6259的条件:2脚 15V
                                                 3脚  3.8V
                                                 19  20脚    5V
                                                 12  13脚    3.4V
                                                 14脚  3.4V
                                                                                       25脚   4.8V
   基本条件都正常,示波器打Q7130的1脚和6脚,无任何反应,只有静电误动作的杂波。
   好了,我就询问了饼干:产生公共点是靠EC来控制6259呢还是6259自身条件满足就自动产生,就这么个问题,看图 大家也知道。
  于是我就开始更换:6259   Q7130   L7130   无果,最后万用表对着料板,测外围电阻的时候,测到了R7121和R7122的阻值已经是K欧级别的了,在料板上一量,如电路图所示10欧

  更换这俩个电阻后,接电源,小绿灯亮起,正常进系统,正常充放电,于是交货...

   大概4天后,客户拿回来说 不充电,好~现在进入第二个奇葩问题
   故障:客户把原机的适配器45W的MagSafe2 power  2代的MagSafe适配器,这种适配器跟1代的不同(所谓2代就是扁口的,适合2011年后的mac,1代就是老款的 A1278那种用的)
  适配器接上,小绿灯不亮,系统检测不到适配器,不充电。只有电池在放电
  这问题我是一路埋头苦修,中间都没做图片记录,也是最后找到最终故障点,修好了,才打算共享下经验
  所以,只有结果图。配合文字......
  用可调电源,接上亮灯,进系统 ,在充电。一切使用OK
  接适配器,测试。连J7000的PPDCIN_G3H都没有,15V都没有?
  先排除适配器,换一个Air的试了试,一样。
  再更换小板,一样。
更换小板和主板连接排线 ,都一样(这根排线不接,也不会影响15V和自动上电)
    锁定主板问题。
    接下来的维修之路羞于其谈,大家看图

一路换芯片,基本把充电芯片周围,检流电路,隔离电路原件都换,还是不行。
   在论坛逛了2天,得到了2个重要线索:第一个就是换一个MagSafe1代的适配器再淘一个转接头

就是这种,这样的话,就可以跟可调电源一样直接输出电压。小绿灯也亮,也能正常充放电,可以正常使用。
    第2个线索,就是帮助我解决问题的思路了。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0359
这个坛友的帖子提醒了我,
  于是我但接电池,测量~ 公共点有8V,J7000居然也有7.5V, 看来也是Q7180这个铁壳MOS管坏了,可我前面换了好几个,估计是没焊接到位, 估计是2脚和5脚里面连一起了。
  先取下,铁壳管,亮J7000,没电压了,看是真是这个坏了。料板取下最后一个....把主板的焊点清晰干净后,上一点点锡,小心翼翼的焊接。
    终于接适配器亮灯了,

  这主板被我整了的惨样......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啊

网友A:
我真的不想灌水,但是你们非得逼着我灌水,难道论坛活跃不起来,是你们强制性的要求会员回复就可以把论坛的活跃性带起来的吗?我现在感觉,你们搞认证,我觉得可以理解,以前HM以下平台的时候,那么多通病,没人搞认证,现在HM以上了,通病越来越少了,机器修的也越来越少了,你们再去搞个认证,搞认证也就算了,为毛还要强迫性的去回复,你叫我回复什么东西好,明明是找个图纸,非得去别的帖子里面扯上两句淡,扯完了,搜索这个词条去扯两句,完了再去别的帖子扯两句,我感觉我还要花心思去回复一个帖子,我真的好累。

网友:
苹果的不好修呀。厉害

网友:
这款机器销量比较大,现在也修的比较多

网友:
上次的不跑吗,拆了也没有修好

网友:
苹果真心不好搞,

网友:
看着是有点惨  不过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牛呀牛呀,能修苹果的都是牛人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真的不想灌水,但是你们非得逼着我灌水,难道论坛活跃不起来,是你们强制性的要求会员回复就可以把论坛的 ...

迅维学员搁着吐槽呐,说的也对

网友:
苹果机没有搞过

网友: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认证后可以提升权限,点击进行认证。

之前也没说不认证不能看帖子图片 附件啥的 这倒好 现在只能搜索和看文字了  图纸 BIOS  图片全都看不了

网友:
苹果的板子怎么说呢 个人觉得修的多了就觉的好修了 至少有图纸 有点位 只要时序搞的明白 基本还是可以修好的 主要是能赚到钱 而且苹果的板子板材好 进水什么的 不会把主板烧个洞 或者元器件脚都腐蚀掉了 顺便吐槽一句 迅维实地培训完了 还得认证工程师 还好当初没花钱考什么工程师证

网友:
感觉修苹果的都是大神级的  加分了

网友:
学习了,很少修到苹果

网友:
耐心决定成败,维修就得有耐心

网友:
楼主能修好这个机器非常不容易啊!不过还是要感谢论坛的分享,楼主有了参考后就很快修好了。

网友:
这个充电芯片6259坏的挺多,。。楼主真有耐性,修完信心满满吧。。

网友:
我这里还有一个进水的苹果 不出CPU供电

网友:
老司机牛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学员搁着吐槽呐,说的也对

非常支持

网友:
适配器不通电    用可调电源通电   多数共公点短路

网友:
太厉害了楼主指的加精。。。。。。。。。。。。。。。。。。。。。。

网友:
看来是花了大心机去搞呀,坏了这么多,楼主可以的。

网友:
  要是我就放弃了 。。。。。。。。。。。。。。。。。。。。。。。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算复杂,最怕就是粗心大意了!

网友:
被你修惨了,   我到遇到过,r7121 无穷大       电流表  慢慢变大 知道打表      这个好像经常出问题

网友(2020-05-16):
苹果修的多了 也没那么难修 图纸点位齐全 慢慢查就行了 至少有价值
楼主修这个机器也是费了劲了  拆了那么多东西都没找到问题 幸好最后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真的不想灌水,但是你们非得逼着我灌水,难道论坛活跃不起来,是你们强制性的要求会员回复就可以把论坛的 ...

兄弟这是怎么了?

网友:
有料板就好搞

网友(2020-08-27):
最近几年我也开始修了,电脑行业不太行了,只能再努力一下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