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MS-7699 V1.0 BIOS

楼主(2017-06-28):
今天客户送来两台MS-7699 960-P43主板 电压都正常 就是不跑码,干了桥都亮了!顺便把BIOS复制出来!

MS-7699 VER1.0.zip

网友:
是北桥还是南桥啊~~

网友:
干了桥 一般能用多久啊·我遇到桥的都是换主板了·不敢干

网友:
连干两个桥,对身体还是有影响,跟楼上想法一样,换板省心省力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是干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是干南桥吧

干的是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是干南桥吧

干的是北桥,不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是干南桥吧

是北桥, 不是南桥,北桥发热大!先让客户回去试试,看看怎么样!

网友:
AMD双桥板子,北桥确实比较爱空焊,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