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碰运气修复联想100S触发不显故障。

楼主(2017-06-28):
之前一台联想100S是触发不显故障,开机电流到0.36左右就停止了,然后屏不亮,电脑比较新,又找不到图纸,也没查到头绪,后来和客户沟通换板,客户嫌贵,就让看着再修修。后来就把电脑放在这了。没头绪也就没有碰它。今天上午一客户拿来一台100S做系统的,放下后就走了,说下午来取。做好系统后,我突然想到了,那台在那睡觉的100S。没图纸,那现在我把这台拆开对比一下,看看是什么问题。把D壳拿掉(没动板上的保修标),两台对比一下,然后先量屏座旁的一个5脚芯片,2台同时触发后发现这个芯片的电压不对,好机图:
而我要修的这台只有一个脚(4V)有电压,其他都没有电压,心中惊喜,运气还不错,第一个就发现敌情了,测阻值,量3脚阻值是0,找到问题了,然后把芯片取下,结果是不小心用力过大,芯片被夹掉两个脚,取下后再测还是短,看了一下此3.V的后级经过一个电感和滤波电容后直接进入屏座,然后把这几个电容全部开路测量,量到第5个还不短,心凉半截了,结果最后一个表响了,心情激动,去掉电容后,找到一个大概相同的5脚芯片,如图:
装上后开机测试,屏亮了,也正常进系统了,到此维修结束。上一张开机图:

听话的孩子。 + 1 + 1 666+关注.....

网友:
是屏供电短路了吗

网友:
遇到过同样故障没搞定

网友:
有好机对比就是好。

网友:
屏供电啊啊

网友:
同时碰到2台同款的笔记本,你也是运气。

网友:
运气不错哦!有时候对比法维修直接简单、。

网友:
楼主,你太谦虚了,你还小白,我看你是大师哦

网友A:
之前应该是暗屏吧 5脚可能是3.3转换管

网友B:
主板的版号也没有吗?

网友:
屏供电的原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应该是暗屏吧 5脚可能是3.3转换管

之前拿灯看过了,不是暗屏,可能是因为3.3V被拉接地了,所以才导致触发不显的。

网友:
不是主供电,主供电5V是正常的,这个具体是什么供电,我也不太清楚,没有图纸参照。

网友:
非主供电短路,主供电是5V的,这个电压是正常的,这个3.3V的短路我也不太清楚具体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版号也没有吗?

板好是:NB116BT1_MB_V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