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求助】联想B550一体机开机闪屏

楼主(2017-06-28):
如题 :开机闪屏,就是亮一下(正常显示)然后就黑屏(不是暗屏,是完全没显示),然后又亮(这样子重复)。能够进入系统,电源是好的,能开机排除内存,屏线重新清理过并插过,问题还是一样,外接HDMI正常,求助大神!!!!

网友:
屏供电有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

网友A:
看下有没有屏幕调节的按键板,有的话查下按键

网友:
高压板应该是暗屏   不会完全没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有没有屏幕调节的按键板,有的话查下按键

谢谢大神   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有没有屏幕调节的按键板,有的话查下按键

谢谢大神   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