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翔升主板时触发时不触发小修

楼主(2017-06-28):
如题,客户拿机器来说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拆机量开机针有5V电压,开机针到IO 75脚按开关时有跳变,IO第72脚进SB也有跳变,SB返回的IO第71脚无反应,量晶振一脚有0.25,一边0.09,换晶振无果,换两个谐振电容后,两边电压都是0.25,维修到此结束,IO PDF论坛有。好久没发过贴了,没多大技术含量,希望大师们不要见笑

网友A:
有图就好了,没有图不行啊.

网友B:
两边都一样,没压差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边都一样,没压差都可以?

实测,两边都是0.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就好了,没有图不行啊.

发有图的,不知道怎么发了就看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边都一样,没压差都可以?

有些压差不怎么明显的也没问题,具体还是和桥PCH自身搭配有点关系,当然也不排除楼主万用表精度不高。

网友:
看来还是RTC待机条件的32.768K实时晶振出了问题。

网友:
难道现在修主板还不用示波器么?

网友:
看到最后,才明白是RTC电路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加热了桥才上电的吧 这个电容除非外伤或腐蚀 一般不会坏

网友:
就是,晶振两边电压都一样,没压差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