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可以看看,有帮助免得下次走弯路

楼主(2017-06-28):
今天修到一以宏基的笔记本,板号:06245-1  AMD芯片组的,双桥开机掉电,有时候能开机但不显示,有时候开机掉电以后再开好像就保护了,开不了,以为有短路,查来查去,实在是查得没办法了,后面师傅告诉我换一个COMS电池,这种机器COMS电池没电,也会开不了,把COMS电池一换果然就正常了,没有碰到过类似情况的兄弟下次可以注意一下。附图片:

网友:
这种机器好老了

网友A:
记住AMD的先换电池,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住AMD的先换电池,哈哈。

据说是个别老款的是这样,觉得有用可以给我加点分嘛

网友:
是的,很少能修到,最近天天修老款

网友:
ACER 4551也是的。

网友:
很多AMD的都是这样子的。COMS要保持3V以上的电压,它参与南桥工作

网友:
这个就不晓得了

网友:
记住AMD的先换电池,电池没电也开不了机

网友B:
不知道新机器会不会这样,经验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新机器会不会这样,经验还是很重要的

新机器不会的

网友:
这个老机器的COMS电池问题已经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