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90U 怀疑是通病

楼主(2017-06-28):
一台V490U的机器不通电,3.5 V是51123,测条件18脚 有3V电压,后级阻值正常无短路,准备换51123 时,后来发现PC104 和PC97是黄色电容,果断换掉后,3V .5V 出来了,测试有显。 此机修复。这种情况已遇到多台,估计是通病,希望能给后面的朋友参照,少走 弯路

网友A:
你说的是3V 5V滤波电容?

网友:
为啥子老是黄色电容坏…………。很多机器都碰见

网友:
什么是黄色电容?

网友:
我也碰到过 我一般用放大镜观察电容有没变色或裂开

网友:
换多了就见惯不惯了,通病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3V 5V滤波电容?

是滤波电容坏!!!

网友:
这个用示波器很好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