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30待机偏大

楼主(2017-06-28):
接一台联想G50-30,接电源待机0.065,测量3V,5V待机电压和相关电压的对地阻值也未见短路,EC也不见有发热。
这种机子是板载的CPU,是不是CPU有问题引起的待机偏大啊。

网友:
能不能触发,能触发几个大芯片不发烫就先用着不管。
不能触发的话,先查查RTC电路 有没问题,容易电容漏电。再查查网卡待机唤醒电路是否正常,其他就是EC BIOS或桥BIOS程序不正常也会偏高

网友:
我也在修G50-80也是待机偏大,去掉超级U的散热片,手摸南桥晶体有点微烫,你可以试试,目测PL701供电芯片坏了,南桥电容短路,正在找图纸中。

网友:
能不能摸到烫的地方,这个机子很难讲。轻易情况不动U

网友:
这种桥不要轻易动太贵了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保护隔离哪里 有问题  没图纸 慢慢查吧

网友:
CPU问题来的、、通病、、、、、、、、、、、、、、、、、、、

网友:
楼主待机偏高可以触发吗   这个机器不触发好多是多合一桥问题

网友:
看3.3V和5v有没有焊点可以把后端电路断开,如果可以看看还会不会偏高,如果不会就是多桥合一的问题,如果会供电芯片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CPU问题出现电压偏高,有修到两台了

网友:
感觉还可以啊 不是很高啊 有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
CPU热不热

网友:
,先下个图纸,按照上电时序修,应该会发现问题。

网友:
CPU 坏的几率大啊

网友:
现在半载CPU看见 短路就头大,白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