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2LT-D3P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6-28):
GA-M52LT-D3P板子,能触发,诊断卡前15秒反复在C1跳转,大概十几秒后正常,键盘有信号,硬盘灯亮启动系统正常,通过音箱能听到正常进系统,但显示器一直无显示,排除过内存、显卡、显示器问题,请教大神怎么处理?

网友:
没人碰到过这情况么

网友A:
主板带不带集成显卡VGA接口的  不用独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带不带集成显卡VGA接口的  不用独显试试

主板不带集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带不带集成显卡VGA接口的  不用独显试试

显卡、内存、显示器都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内存、显示器都换过

那就查PCIE的 供电 时钟  复位   和数据线对地值看看吧

网友:
前15秒反复在C1 跳转,仔细看看是不是内存的工作条件不稳定,再换个显卡试试是不是显卡槽的问题

网友:
集显电压·有吗·刷过BIOS么·

网友:
这个是NV单桥的吧,用风枪吹一下桥看能不能亮

网友:
拔掉独立显卡之后,上电,看看前十几秒会不会重复的挑C1代码。如果问题一样,多半是桥PCI-E总线出了问题。量取PCI-E显卡槽的时钟,复位,以及16对精密电容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一致。如果拔了显卡就不怎么卡C1反复了,那就是你独显在这板子上有问题,可能接触不好,可能不兼容,抑或是独显自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