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电流上到0.6停住,然后有三声报警,风扇狂转

楼主(2017-06-28):
    接到一台苹果A1466机器,820-3437-b,进水不触发。用恒温烤箱烤干装机,接电自动触发,电流上到0.6,然后三声报警。刷BIOS,换内存芯片故障依旧,有高手指导一下可以不?

网友:
应该先查内存工作条件什么的,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信号排阻看一看值有没有变大变小。

网友:
仔细看看那里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先要判断一下是否过内存,拔掉内存看看电流是否变没

网友:
是否是cpu虚汗了

网友:
加个QQ,1358418267.就说迅维论坛的

网友:
应该是断线了!按照点位 时序慢慢来吧!

网友:
应该断线了,你查查内存

网友:
可以压cpu试试 ,因为这个电脑室集成桥的

网友:
朋友,恭喜你哦遇到内存问题了。。。往死里干内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