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新款USB口电源接口怎么改电源头

楼主(2017-06-28):
联想新款USB口模样电源接口怎么改电源头,直接接个19V不行 ,求改法或图纸

网友:
飞线是不行的我试过。

网友:
淘宝有这种转接头,我买了单没修过这种机器,而且不知道是调5v还是19v

网友:
为啥要改呢  这个是待检测的 有转接头卖的

网友:
直接买头子吧。你是不是想直接拉19V维修。

网友:
这种接口装系统见过,还没有修过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