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主板不过隔离,充电芯片BQ24780S

楼主(2017-06-28):
同行拿来的DELL主板,型号比较新,没有查型号。现象是不过隔离。测量B+的电压3V到十几伏跳变,测量各大电感没有短路。测量ACDET是2.6V.ACDRV连接正常。两个隔离场管各引脚之间没有击穿。ACN,ACP没有断线。强行用线短接两个隔离管发现待机正常。按开机键能开机。只有怀疑两个隔离场管有问题,换了以后问题依旧。反复查找,根据内部结构图,觉的应该也不是HOST方面控制问题,查看典型应用图只有隔离场管Q1,Q2旁边的C1和C2电容没有排除。拆下C2测量发现只有22nf,在其他料板上拆下一个100nf左右的电容焊上。至此修复。考虑CMSRC发现的电压是电源电压加上6V,C2电容可能是类似自举电容的作用。初次发帖,望请指正

网友:
那两小东西,有时会忘记…………。

网友:
前两个修的一台华硕也是保隔不过,换充电芯片ok,收了450妹币

网友:
上家修了没修好,直接飞了根线过去就了事,客户吵了一架退钱才拿来我们这,

网友:
修到一台L450 用的也是24780.保护隔离第一个不过。测了ACDET 只有2.59 ,应该不正常。正常应该在4.3V.没图纸。准备换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