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6850

楼主(2017-06-28):
原来显卡拿过来是花屏,我把散热拆了,看背面掉了电容,一量是滤波电容,无所谓,上机,第1,2,图是这样的,自动装驱动后重启黑屏,我又开机点接左上角显存无变化,这时花屏更严重了 ,我就知通定核心问题,加焊后正常

网友A:
温度正常吗,手上一个华硕X54H,上不上内存电流都1.2,刷完BIOS无果,加焊显卡,可以亮机,但是那个温度还是高

网友:
最好多用一段时间,以便排除过孔不良造成的问题。

网友:
谢谢思天大神不时的提醒,生活中这样的人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正常吗,手上一个华硕X54H,上不上内存电流都1.2,刷完BIOS无果,加焊显卡,可以亮机,但是那个温度还是 ...

待机37,跑鲁大师75度,跑分3万7,是不是有点少,看GpU-Z好像正常

网友:
现在这个温度和跑分基本正常啊,我有块蓝宝石HD7770的跑分4万6温度100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