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9不开机 已修复

楼主(2017-06-28):
同行拿来的E49主板。打各大电感阻值正常。查待机芯片tps51225的3脚和13脚阻值不正常。3脚的3.3V线性电压输出脚阻值为零。用烧机法烧发现EC热。订芯片换好EC后能触发,但是电流0.3安瞬间掉电。测量各大电感只有3V和5V有瞬间输出。查找S3,S4和S5信号。发现EC的21脚S4信号触发后只有零点几伏。打阻值非常低。考虑到EC新换的,拆下连接S4信号的PU4601后,S4信号阻值正常。换上PU4601后正常开机。

网友:
真记不起pu4601是干啥子的了

网友:
EC也挂了呀?

网友:
楼主厉害,PU4601是个复合管吗?

网友:
ec烧了啊

网友:
联想的机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
谢谢分享。。PU4601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楼主这EC的焊工,还要多多练习。

网友:
待机芯片没有问题吗?EC也坏了?

网友:
简单明了,一般用到s4的 就是内存供电

网友:
EC 坏了 ,那个PU4601 一起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