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 Y410P 开机无显,上可调电源0.16A

楼主(2017-06-28):
求助 Y410P 开机无显,上可调电源电源只有0.16A
求助

网友:
就是不出cpu供电呗····查条件 对了 是待机0.16?

网友:
待机0.0,触发后0.16

网友:
供电没有出吧

网友:
0.16是待机电流还是开机电流。。。如果是待机电流说明有短路 开机电流说明缺电压了

网友:
同样的机器等待解决!

网友:
主板很明显却供电了

网友(2017-07-28):
0.16 还没触发呀 有短路 看看待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