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索尼PCG-61212T 板号MXB-224 不过隔离通病一例!

楼主(2017-06-28):
索尼PCG-61212T  板号MXB-224

这是第2次修这个机子的这个问题了,机子到手上电无待机电流 ,拆机无待机3V 5V ,测量待机芯片SN0608098的6脚主供电VIN无电压、
然后测量隔离电路发现没有过隔离。测量数据如下!

测量PQ2后继电路阻值偏低,只有几十,明显不对。上次修过差不多的问题。直接找到PC187一个电容,果然是已经破了的。拆掉后阻值恢复正常370左右。触上电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
这是通病吗,,我我也碰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