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VANGUARD B85 反复重启维修

楼主(2017-06-29):
主板全身照
型号 VANGUARD B85  REV1.01
昨天下午3点多,同行拿来这块板让我看看什么问题能不能修,通电反复重启,测各个供电内存,,,CPU供电都有,唯独此电感没有电压,对地没短路
量PU3002芯片4脚5VSB供电有,三脚EN有3.3V,既然这些基本条件都正常,那就是这芯片(RT8065ZQW)坏了,跟用行说这板要订芯片,明天来拿。今天中午芯片回来了,马上给它换上

见证奇迹的时候了,可想而知,那就是亮了

奉上此板点位图及备份BIOS(16M)

网友A:
是什么电感没电压

网友B:
B85  同行还订货发芯片    , 那你同行收多少钱呢   。

网友C:
跟华擎一个病    这个电压不用修  用PCH 1.05V 供电拉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D:
是哪个电感没电压,楼主惜字如金,近来都是这样的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华擎一个病    这个电压不用修  用PCH 1.05V 供电拉过来就可以了

这板比较新飞线不美观,飞根线它的价值就降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哪个电感没电压,楼主惜字如金,近来都是这样的贴

图中有,认真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85  同行还订货发芯片    , 那你同行收多少钱呢   。

一个手指头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电感没电压

1.07伏桥供电

网友:
这个芯片损坏概率很大。不仅仅华硕,华擎上面也是如此。

网友:
缺少1.05V ME导致反复重启,这个芯片容易坏

网友E:
一般般吧,只要别人想修,收多少自己定,我这要么不修,什么鸟问题摸板子上烙铁就80起。不过我不修同行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点位图纸,修好了一块板开机掉电的故障

网友F:
学习了66++++++++++++++++++++++++++++++++++++++

轩辕思天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2017-08-16):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电感没电压

准确的讲是桥的1.05V_ME模块供电。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很多,华硕华擎都存在,都用在1.05V的桥ME模块供电上面偏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66++++++++++++++++++++++++++++++++++++++

严管版块禁止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般吧,只要别人想修,收多少自己定,我这要么不修,什么鸟问题摸板子上烙铁就80起。不过我不修同行

散客多好,有些没散客只能做同行的,就收不上价格了,只能靠价低走量。

网友(2017-11-03):
请问楼主的BIOS版本是多少的呢,我现在的版本是2202

网友:
引用 网友G:
8系列的ME供电是1.5V了吧,思天大神

这是8系芯片组白皮书上对PCH里面ME模块供电的电压定义,1.5V是PCH里面VRM模块和DAC模拟显示需要的,我比较喜欢理解成PLL锁相环,因为这个VRM模块在6\7系PCH里面也有,给它们供电的是PLL1.8V锁相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