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白苹果重启修好花屏修好无后摄修好无听筒一系列问题解决经过 。

楼主(2017-06-28):
昨天修了台小6来的时候开机白苹果重启,刷机亮屏报错4014。这种问题相信大家都遇过。解决办法,一般我是先拆硬盘吧。一般亮屏了CPU基本上可以排除了。剩下来硬盘的可能性
是最大的。先拆硬盘,拆下硬盘去测试架读一下,果然,硬盘读不出来。这种基本上可以断定
硬盘引起的了。客户原机64G的机器,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遇到要换硬盘的时候一定要看
清客户硬盘是多大的。不然以后可能会有纠纷。你不告诉客户硬盘坏了,等一下你给人家换个
16G的硬盘,客户肯定说你把他硬盘私吞了。我遇到过。先是拆原机硬盘可以读写,就没在意
跟客户随便报了一个问题,没报硬盘。后现发现原机硬盘可以读写但刷不过机。后来换成16G
硬盘给他装上刷机过了,忘记跟客户说了,还给客户后,客户过几天来说把硬盘私吞了,让我
赔他硬盘。本来报价也就二三百块钱。一个64G硬盘大家也知道多少钱。很无语,最后赔了个
64G的给客户,怪我没跟客户勾通,只能自认倒霉。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闲话少说,入今天
的正题。发现此机是64G硬盘,跟客户勾通,硬盘坏了,原来报的价格只能给他装一个16G的
硬盘。客户也没问题,直接换上一个16G硬盘刷机,一直到刷机完成,没问题。刷机过了,
心想可以收钱了。重启走进度条。发现问题来了。开机白苹果重启,这什么问题啊。客户来的
时候就是这个问题,怎么硬盘也是坏的,刷机已经完成了怎么还是白苹果重启呢?WIFI??
音频??USB管理??刚刷机通过了啊。USB先排除掉吧。先拆个音频吧,二话不说,秒秒钟
把音频取下来开机再看,还是白苹果重启啊,看来音频白搞了。。停一下,思考一下,先测一下电流吧。我去接电
有100MA漏电 。手整板摸了一下,WIFI发热。WIFI短路了,先把WIFI边上的电容撬了再说,
撬完发现还有漏电 ,其实此时可以松香烧一下可以判读是否是边上的电容。懒就直接拆了。。
再接电看一下还是WIFI发热。看来要拆WIFI了。话不多说,直接把WIFI拆下来。。再连电源
不漏电 了,看来WIFI引起的。WIFI引起的白苹果重启,为什么硬盘也坏呢?想不明白。不管了。
开机测试吧。开机到一半花屏了,这又是什么鬼。前面的都没拍图到花屏才想起来拍图,本
来没准备发帖的。发现问题还挺多就拍个图准备发帖了。
.
我习惯试机的时候只插显示,触摸都不插的。开机花屏,花一会直接黑屏。。再接电流表看一下吧
看一下花屏是什么电流。看花屏后机器没有关机还是正常运行的。接电池开机,连电脑确认一下,
果然屏是黑的,但爱思可以看到所有的数据,开机没有疑问。这是什么问题呢?大家不知道
修过这个问题没有,这种问题以前遇过,显示电源芯片虚焊。于是风枪355快拆,10秒左右拆下
显示电源,这是我第一次快取显示电源,以前不太敢,怕爆U,但CPU背面的我都这样取没问题。
没多想直接拆了,后来发现没有问题。可以这么干,如果大家也想这样干的话小心点,不要超过15秒吧。
如果高温超过15秒还没下来就不要再吹了。会爆U的。换其它方法。
闲话少说,重植一下显示电源,开机果然一路进到激活介面。激活的时候又遇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
我还没有找到答案。上图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注意看上面一排小字是隐藏在返回的菜单里面的。你如果指纹插在上面你点不到下一步的。
你点到这一步不是指纹错误,而是正在录入指纹。

隐藏在里面根本点不到,第一感觉,底层写的不对,硬盘是让小徒弟写的,有点不放心,就拆下
硬盘让小徒弟再去写一下,确认写的是小6的不要写成6P的,写完后我装上还是一样。没用。
不知道什么情况了。这个,这次我没插指纹,发现指纹介面报错,再试一下次面有稍后设置TOUCH ID
如图。

既然能跳过先跳过进系统再说,顺利进入系统。

张二次写底层的时候补拍的照片。
都进系统了,把应该补的都补回去吧,音频补回声音都正常了,再把WIFI补回去吧。
WIFI补回去也正常了。完了再测一下整机功能吧。问题又来了,发现没有前后摄。
这种小问题直接让小徒弟干吧。这种问题一般2.85V供电有问题,直接让硬盘上飞个3V
过去。小徒弟折腾了好久,结果说飞不上线。无语啊,我来吧。分分钟把线飞好了,
于是让小徒弟去测试一下。小徒弟说不开机了。屏不亮。接电流表看一下进系统的电流啊。
不开机。显示又出问题啊。哎,刚显示电源重装过,难道什么时候又动到显示电源了。
先重植一下再说吧。完事了,心想应该没问题好了的。开机一看还是一片黑。这都什么问题啊
再换一个吧。还是一样。看来还是不能这样蛮干了。测一下座子植吧。发现一个座子没阻值。

如图位置显示复位。果断挖掉,一坨锡浆过去。风枪吹一下,完事。这里都是胶,包着的,我记得只
挖了这个电感,没动到边上。这里大家也要注意一下,边上的电感也被挖开了,结果一吹连锡了,
当时没有发现。后来修了好久没修出来。

结果把FL2034和FL2036连到一起了。怪当时自己太大意了。一个是屏同步一个是屏复位信号,
两个连到一起后导致不显示。这样连了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通过打座子值很难发现。
因为两个都是四到500的阻值,你测阻值都有的没有问题。所以很难发现。短接的时候千万注意。
我因为它又换了个显示电源。后来十在没办法了。放那里休息一下,第二天接着搞,放显微境下
才发现问题。挑开正常开机了。
因为一直不正学点显示,把硬盘飞的3V的供电扯了,这下显示出来了还得再飞啊。 想想硬盘
太远了,飞个近一点的吧。感光和感距的3V也是常有的。那直接就飞它吧。 于是在图上反复找,
找最近的点。因为6代前后摄共用一个2.85V 所以,我飞到前摄的座子上也可以的,前摄的2.85V
和感光就近了啊。最后找到了一条最近的路。如图。

大家仔细看图,从C1193飞到FL1104是不是很短啊。此点亲测,没问题飞完后摄就正常了。
实物图在公司,手机里拍不清,用显微境拍的在公司电脑里,明天把图补给大家。

前后摄正常了。心想总该没问题了吧。继续试功能吧。打个112试试。我去,没听筒,,听筒没声音
真是很无误啊。难道音频没装好。按一下音量键,没有耳机模式。看来还得接着修啊。
拆机继续检测,打一下值发现前置的听筒信号有一根是无穷大,心想别再让我干一次音频啊。
测一下电感另一头,好了,正常了。还好,继续一坨锡浆去。这次不能让它连到别的地方去了。
装机再试,听筒也有了。总算都修好了。不容易 啊。装机完事。还好没有其它问题了。。再有我就奔溃了。
到此 此台小6终于修结速了。虽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都是简单问题,分享出来给大家,希望能对大家
有点帮助。
苹果6 白苹果重启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0950-1.html

网友A:
这种机子肯定摔过很多次了的,.机壳肯定摔的狗啃一样..不动主板就不出问题,只要你一拆开很多问题都出来

网友B:
这样的机器让我修的话我直接就给扔了

网友:
老司机就是厉害

网友:
显示复位信号短接,就是这里短连锡的.搞的很费.
下图是听筒电感虚焊位置..短接好了。

下图是飞2.85V的摄像头供电。借的PROX的3V供电。这点感觉挺好的。基本上看不大出来。如果
从硬盘上飞要走好长的线。很难看。。

网友C:
修得真累,搞维修的没有不累的,学习的,加油看好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得真累,搞维修的没有不累的,学习的,加油看好你

的确累啊。就怕这种修一个又出现一个问题。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机器让我修的话我直接就给扔了

也想啊,但每次都想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呵。

网友:
老司机呀  论坛手机高手越来越多了!

网友:
维修真心不易,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这机器最烦人了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

网友:
这么多问题,能收多少钱啊

网友:
感觉这样的机器好烦人,这样维修以后,还能长久的用不?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
楼主厉害呀,这么多故障都一一解决了,佩服楼主

网友D:
最重要的是楼主 竟然这么有耐心,真的不错啊

网友:
撸主强人,帖子看的有意思

网友E:
这机器还会回来的  稳定 不可能了吧=========

网友:
太6了,值得我们学习,:aiqian:还有楼主的作文水平不错,哈哈,最逗就是徒弟哪里。

网友:
这板还怕有后续保修的问题啊。摔得太严重了

网友F:
有点看不懂,诶,还是要多逛论坛学习才可以

网友G:
这个还好   有时候客户在旁边看着最烦了他会一直问你好了没有搞得你一个问题好一个问题又出来

网友H:
这台机器修的也是够累的。如果是摔的机器,有多个故障点也是经常的事情。所以遇到种摔的一般都要多报点!

网友:
看的都累,再接再厉吧,现在都是凭经验修机了。

网友I:
牛逼啊,我也要来实地学习牛逼啊,我也要来实地学习

网友:
楼主厉害,在下学习了。不错的贴子。。。。。。。。。

网友J:
牛逼,感谢楼主分享,我学了两个月还不会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还会回来的  稳定 不可能了吧=========

这就不知道了,让时间来考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点看不懂,诶,还是要多逛论坛学习才可以

哪里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还好   有时候客户在旁边看着最烦了他会一直问你好了没有搞得你一个问题好一个问题又出来

是的。我们不给客户看的。分区的。客户在等待区。不能看。十在遇到个极品要看,那就让他看,注意一点,十在不行,太烦的,伺候不了的,直接请它走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牛逼,感谢楼主分享,我学了两个月还不会飞线

慢慢来吧。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基本功还是要多练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最重要的是楼主 竟然这么有耐心,真的不错啊

没办法。做这行的,没耐心也得有耐心啊。。。。主要每次都觉得是最后一个问题了,修好就好了。哪想修好一个还有另一个,修好另一个还有另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子肯定摔过很多次了的,.机壳肯定摔的狗啃一样..不动主板就不出问题,只要你一拆开很多问题都出来

可能吧。所以修机器还有有风险的。有的机器是隐性问题,你开机测试都测不出来,一动主板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台机器修的也是够累的。如果是摔的机器,有多个故障点也是经常的事情。所以遇到种摔的一般都要多报点!

说的有道理。小6的机器,想报高也不太现实,这个机器好多功能都是免费修的。我只收了一个硬盘和WIFI的钱。。都收钱。估计客户说不修了。。我也只给他保修硬盘和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I:
牛逼啊,我也要来实地学习牛逼啊,我也要来实地学习

实地那肯定牛,我也想去实地学习一下。可没时间。每天都很忙。

网友L:
楼主好有耐心,给力。问题太多好折腾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好有耐心,给力。问题太多好折腾人啊··················

折腾人是肯定的。做这行的没有耐心真心做不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没办法。做这行的,没耐心也得有耐心啊。。。。主要每次都觉得是最后一个问题了,修好就好了。哪想修好一 ...

版主,要怎么才能有权限看到帖子你的截图啊,看到别人的经验只有文字,截图看不到,好尴尬啊,

网友:
楼主这么多故障修了很久吧,好多坏的地方,修的累,看的过瘾,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J:
版主,要怎么才能有权限看到帖子你的截图啊,看到别人的经验只有文字,截图看不到,好尴尬啊,

要认证才能看到的,以前开放认证的。现在好像关闭认证了。后期可能不定时开放验证。具体什么时候开放也不知道,多关注吧。

网友M:
真是学到了,看来现在不学修苹果什么的已经没法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真是学到了,看来现在不学修苹果什么的已经没法活了

感觉现在苹果在走下坡,也不知道能走多远。如果苹果不行了,修安卓机就头大了。

网友:
看的眼睛都花了

网友N:
摔过手机容易出现好多小问题!!冷静点修就可以修好!

网友:
看显微镜时间久了,,眼力的确下降的快。我现在经常感觉眼花。

网友:
挣钱不容易   技术  不错   这种板子  维修好后就怕用几天  又出问题     真怕

网友O:
修手机就是要注意手工细节的地方往往是成败的关键!!!!

网友:
老司机不是白叫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摔过手机容易出现好多小问题!!冷静点修就可以修好!

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修手机就是要注意手工细节的地方往往是成败的关键!!!!

对的。东西太小,不小心碰到什么,掉个锡珠进去都出各种问题。

网友:
讲的很清晰, 分析的很到位! 学习了!

网友:
路过。学习。拿出纸和笔。随手记一记!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查问题很快,就是不一样

网友P:
楼主厉害呀,这么多故障都一一解决了,佩服楼主      大神总是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厉害呀,这么多故障都一一解决了,佩服楼主      大神总是有办法,

修的好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