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工作时温度异常求助!

楼主(2017-06-28):
影驰GT630待机温度36,跑鲁大师压力测试温度迅速上升到100度以上并有时黑屏,散热器接触良好,断电后摸核心并不热谁出来说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100度的时候,不可能核心不热,断电后,热量随着散热片散掉了,一般都是换更好的散热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度的时候,不可能核心不热,断电后,热量随着散热片散掉了,一般都是换更好的散热片试试。

GT630发热不大,散热片接触良好带风扇温度正常时应该是持续升高应该不会那么快就到那么高!

网友B:
GPU感温电阻测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U感温电阻测一下看看

更换散热器后明显改善但还是想知道GPU感温电阻是什么样的?

网友:
GT630核心有GF108,GF117,GK107,GK208这四种,这种相对而言封装核心较小,功耗较低的芯片,如果原装散热给力,一般很难说虚焊。而如果接触不好,在温度上升的时候,你手模显卡北部也是不会感觉明显发烫,因为功耗就这么大,抵个PCB基板从背部你是感觉不到明显灼热,而且断电之后,散热又很快,所以看到GT630,GT720,甚至GT610这样的显卡跑鲁大师温度飚升最后黑屏,十有八九都是散热器接触不好或者散热不给力。

网友C:
估计显卡芯片 有短路把 你显卡 目前还能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显卡芯片 有短路把 你显卡 目前还能亮吗

更换散热器后问题解决了,现在鲁大师不超过70,这种卡本来也就没法玩游戏这个温度知足了!谢谢大家:kaixin:

网友:
我有张7770的也是跑鲁大师压力测试温度瞬间垂直飚到60度然后30度斜率升到100度附近徘徊,散热膏也换过没有效果

网友:
散热器接触怎么样,手摸背部温度多少, 还有换个软件检测一下温度

网友:
好想问一句 显卡工作时 显存芯片会发热麻?

网友:
是不是散热片下的朔料垫 翘起来了  没上好

网友:
核心坏,这个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为什么

网友(2017-11-13):
有时候鲁大师会误报,最好另外再使用软件检测一下核实。

网友:
开机后用手去摸下是不是真有这么烫,再判断是不是接触不良扇热改良下再不行就加焊核心试试

网友:
换个显卡风扇试试,可能是显卡风扇温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