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米5短接主板能进9008刷机能刷过

楼主(2017-06-28):
刷机能刷过说明那里没有问题 接下来来怎么维修 大神给点经验 小米5

网友:
我好像没看到你的问题

网友A:
你的手机到底是什么问题描述清楚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手机到底是什么问题描述清楚一些

不开机 开机电流230ma1秒断电 但是不保护不是短路 进9008刷机能过 不开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开机 开机电流230ma1秒断电 但是不保护不是短路 进9008刷机能过 不开机

230ma的话电压应该都出来了,屏幕什么也不显示?是不是CPU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0ma的话电压应该都出来了,屏幕什么也不显示?是不是CPU问题啊

就230ma1秒就没了 屏幕不显示 9008刷机还能刷完 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刷机完了怎么样啊??没说啊

网友:
刷完机也是这样 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