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老坏d95820

楼主(2017-06-28):
各位 大师
请教 我的 E420 INTEL 平台 待机大 换了 d95820 几个了 好多全新的 没有 上过焊锡 四周的 脚 是 黄铜的。 换了 开机 几次 就不显示了
又回到了 原点。不显示 。待机大。
不显示

网友:
这芯片我也换过没见有返修的,老是烧可以考虑一下在料板剪下待机部分装过来

网友:
换了 后 肯定会 显示 但 开机 几次 装上 电池 开机 几次 又坏了

网友:
这芯片我们发的好多坏的

网友:
好多坏的 翻新的也多

网友:
不开机的。换这个基本就解决了。

网友:
换三五V滤波电感试试

网友:
待机多少,待机大还能开机嘛。

网友:
可以考滤用D9528改一个试试

网友:
看是不是后负载有短路行为

网友:
这芯片翻新的太多。。

网友:
你把上下管和滤波电容一起换啊 我听说过这个芯片 但是重没有遇到过

网友:
是不是换到假芯片了啊,一般E420换上d95820就好了的,我都修过好几个E420没见返修的

网友:
换了 后 就会显示 正常 用
但 多开机 关机 几次 又坏了

网友:
你还是换家买那个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