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外星人M11x R3板号PAP00 LA-6961P REV 1.0

楼主(2017-06-28):
今天同行送来一笔记本    放下留了个人脸 就走了     我当时还在修其他东西 没时间处理   不过看了下  笔记本还可以啊  居然是外星人  还是很早的那种
      把手上东西搞好   开始看看这个外星人是什么毛病了   具体故障不知道    问老板也不清楚
好吧 我就试试看   上电看  TM的居然大短    死鱼啊  我那高兴啊 这里没图呵呵 忘了拍了
     持着送钱的节奏 拆机啊  送钱  送钱  送钱了
当拆下主板时  一脸懵逼  一万草尼玛 开始奔腾啊  来张图
看到着  送钱  送毛啊   进水机  在这可能兄弟就会想了  进水的价比大短的价高   这我就想了  我宁原搞大短来得快  没什么反修 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想法啊  呵呵
废话就不多说了  接着处理这个板  上神器  哈哈   刷子     洗刷 刷   洗刷刷     刷好就去放水 让他吃个够
洗好 上烤箱   感觉差不多   开始冷却
很干净嘛
以上步骤已经把板处理好了   开始 开干  把之前大短的 问题处理下   原来是有二个电容腐蚀短路了  拆掉  阻值正常
在把腐蚀的地方处理下    后来把所有供电电感打下值 无发现问题 上电 看问题啊 电流一路小跑啊    在怎么跑 没上内存也跑步了 呵呵
把内存上上   开始跑了  但是不亮机啊
    最后问题在公共点电压不对  只有18V   剩下就去查 隔离管  发现第一个管 条件都不对  G级有18V    这个问题有时也遇过
直接查第二管 实测是通的   直接换掉  公共点正常啦
这个机到这就已经完成了  因为亮机了 哈哈
维修结束  各位师兄和大神们 手下留分   打赏下在此小弟感谢各位  谢谢

网友:
大晚上的  我就自己坐下一楼啦

网友:
看图片挺严重的,修起来却没那么多问题。

网友A:
楼主能弱弱的问下 用洗洁精洗完是上BGA烤干吗

网友:
干得漂亮啊大哥!

网友:
技术不错哦 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

网友:
第一次看 用洗洁精洗主板的 下次碰到进水了的试试哈

网友:
不错,都完整记录下来

网友:
楼主,你修这个机器的直接秒杀啊!

网友:
好厉害,竟然用洗洁精刷板

网友:
喜刷刷送钱来,单大短的问题单一比较好修,进水的机问题会多一些,加分支持。

网友B:
好多时候都应该重点检查上家动过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弱弱的问下 用洗洁精洗完是上BGA烤干吗

是放在烤箱  烤的     BGA烤 怕温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时候都应该重点检查上家动过的地方

问题是 这个外星人同行 没动过    有拆过的痕迹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原因吧

网友:
看楼主这神器,先加分。。绝对的高大上啊。。什么天那水简直弱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