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L433LN超级电视屏幕灰屏没图像VGH没有电压

楼主(2017-06-28):
  客户反映是屏幕灰屏没图像,客户说是看着看着就这样了,我拆开一看没有明显坏的,里面很新,刚买一年,用万用表测量逻辑板VGH电压OV,我以为是逻辑板坏了,我就买了一个逻辑板,结果按装上去,还是一样的问题VGH电压还是OV,难道逻辑板没有坏,屏幕始终是灰屏,没图像,难道是数字主板坏了?
  各位维修师傅有遇到过这样的吗,那个VGH电压是从数字主板上送过来的吗?

网友A:
先刷个程序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程序看下。

你认为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程序看下。

你认为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程序看下。

VGH没电压,刷程序有啥关系

网友:
要有vgh至少也先看下有不有屏供电吧   你直接就换逻辑板?

网友:
灰屏,屏供电有了把,是信号缺失不完整把,

网友:
难道别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主板上逻辑板有12V,那就是屏坏了。拆边板看下是否有短路。,

网友:
将屏与逻辑板的排线拆下,再测VGH是否0V,如果正常就检查屏边板吧

网友B:
乐视的固件有问题也会出现开机灰屏,可以注意下开机是否有乐视的广告声音或者遥控待机能不能正常使用,这样方便判断是屏电路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乐视的固件有问题也会出现开机灰屏,可以注意下开机是否有乐视的广告声音或者遥控待机能不能正常使用,这样 ...

遥控可以开关机,也有声音,你说的待机?是不是,开机后按待机是否正常?

网友:
上屏电压都不检测吗?直接检测VGH  VGL有啥用?首先必须要有关键的供电所在,如果这个没有,那么再怎么折腾都没用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上哪里找程序呢,不好找呀,搜了也没找到。花钱能买到吗

网友:
把连接屏边条的排线拆掉,测量VGL和VGH是否有电压?如果屏的边条或后极短路,可能因为保护VGH不输出。

网友:
建议拆屏,看下边条部分。如果屏进水,就有烧和腐蚀的痕迹。

网友(2018-04-21):
把连接屏边条一边的排线拆掉,测量VGL和VGH是否有电压?一般不会二边都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