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暗屏 二代机器具体型号忘了

楼主(2017-06-28):
修过两台一模一样的问题,都是屏上面的电容短路导致烧保险,注意主板那边的保险也会烧坏,换掉就可以了,屏幕其实没坏

网友:
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板号也可以呀,不然就没用

网友:
屏上面升压的后级电容坏是很多的!

网友:
电容还好,有的是芯片坏了。

网友:
电容短路用烧机大法比较好找。

网友:
保险烧了,后面是有短路的,我昨天修一台就是保险坏,升压电路芯片也坏

网友:
电容短路用烧机大法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以后碰到了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前两天修到T450 也是暗屏  屏上面的电容短路 保险烧了 主板的保险也烧了  换了电容保险之后 屏幕背光狂闪 芯片很烫 后来还是只有换屏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屏换什么的电容同大家说清楚呗

网友:
好多时候都应该重点检查上家动过的地方

网友:
什么型号   表示重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