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版号P150SMMB-OE外星人简单维修

楼主(2017-06-28):
客户拿来一台外星人笔记本(版号P150SMMB-OE)说不通电,我拿到手一接电流表一看大短,马上拆机目测,未看出有明显的坏件;用万用表上测量,万用表直通证明这个电熔已坏短路,公共点只有30多欧,直接连线用烧鸡大法,开到3安多,终于发现微微发烫的胆电容。拆掉测量,结果也只有80欧左右,正常应该有400多欧,肯定还有哪里不对,怕板层短路,于是直接上单让其自己烧穿,看着5A的满电流,用手指大概摸发烫的地方,哎呀,我的手指被烫的那个疼,过一会就一个大大的泡泡,主板也没烧穿,断电在用万用表测量,旁边胆电容终于短死为0欧,一气之下,把短路的胆电容和MOS上管全拆,终于,公共点有了400多欧,找了几个330电容和上管全换掉,电流正常跑马,发图只要是给新手分享下胆电容改装贴片电容。小弟第一次发贴,大侠们手下留情不要拍砖。表达不好直接上几张图片给大家参观指导 一下小弟

网友:
这个板子CPU是集成的吧,烧机的时候你电压调整到多少?

网友:
主板像神州的战神啊!不像外星人的主板!

网友:
上管击穿了吧,不然电容也不会短路。

网友:
你真是好运,CPU没坏吗?

网友:
之前的经验是19V大短 钽电容  主供电大电容和MOS坏的居多,但是你这个一下坏这么多电容  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这种情况用烧的方法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你确定这是外星人  主板?

网友:
大短拆了那么多东西吖

网友:
你说的直接上让其自己烧穿,是不是直接加等于公共点电压?

网友:
电容 有这么容易坏?不会是楼主自己烧坏的吧,哈哈哈。。。。

网友:
这是烧了多少东西。。。真服了

网友:
上管击穿了吧,不然电容也不会短路

网友:
这种电容是容易出问题,贴片电容不容易坏

网友:
确定是外星人主板,4210的U,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