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5/A55无CPU电压维修

楼主(2017-06-29):
昨天接到一块昂达主板通上电不跑码测CPU供电无电压再测内存供电内存供电低0.6伏测内存管理芯片第八教输出电压不正常 怀疑是管理芯片坏了找芯片竟然找不到同型号芯片正要放弃的时候我又仔细观察了一下管理芯片哈哈竟然发现芯片附近的一个小电阻烧坏了不知道原来的电阻是多大的我就找了个我找了个1K的电阻换上了   通电内存电压正常了CPU电压也出来了装上cpu通电跑码亮机维修结束:kaixin::kaixin:

网友:
这能说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吗?

网友:
维修一定要仔细

网友:
哈哈  是有一点小幸运

网友:
应该是反馈电阻吧

网友:
胆大心细定能修好很多故障

网友:
眼力不错 要不然 又走弯路了

网友:
我怎么又是不清不楚,不明不白,是哪一脚有关的电阻

网友:
修板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内存电压不正常,在管理芯片附近找,细心人都可以看到了,LZ还是很细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