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 Plus摔后开机进不了系统 卡白苹果维修一例

楼主(2017-06-29):
iPhone7 Plus摔后开机进不了系统 卡白苹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7 Plus

  故障现象:手机摔过,开机进不了系统,卡白苹果。

  维修过程:

  接修一台iPhone7 Plus,重摔导致机壳变形,刚拿来时还可以正常开机使用。订了全新的外壳帮客户更换后,出现开机进不了系统,一直白苹果。

iPhone7 Plus摔后开机进不了系统 卡白苹果维修 图1

  刷机无法进入恢复模式,DFU模式也无法进入,但是关机状态下插数据线是可以开机的,这至少说明USB控制管有可能没有坏。用电源表开机测试,发现开机电流瞬间从300多毫安开始起跳,正常60毫安开始,这样的话证明开机漏电。

iPhone7 Plus摔后开机进不了系统 卡白苹果维修 图2

iPhone7 Plus摔后开机进不了系统 卡白苹果维修 图3

  退一步分析,换壳之前手机是可以进入系统的,绝对不可能动到主板,维修思路先从外配开始排除问题。拿下主板,光板夹电开机,结果开机电流是正常的,挨个装上外配测试,最后锁定到了尾插造成开机大电流,无法进入恢复模式和DFU模式,一直白苹果,装入新的尾插果然正常开机了。

  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测试尾插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电容,结果有一个电容测试过程中发现对地短路,果断拆掉。

iPhone7 Plus摔后开机进不了系统 卡白苹果维修 图4

  然后重新单板装上尾插用电源表开机测试,电流正常了,重新装机。

iPhone7 Plus摔后开机进不了系统 卡白苹果维修 图5

  开机完全正常。

iPhone7 Plus摔后开机进不了系统 卡白苹果维修 图6

  测试和尾插相关的所有功能毫无问题。

iPhone7 Plus摔后开机进不了系统 卡白苹果维修 图7

  刷机测试稳定性,也毫无问题。

iPhone7 Plus摔后开机进不了系统 卡白苹果维修 图8

iPhone7 Plus摔后开机进不了系统 卡白苹果维修 图9

  至此,iPhone7 Plus摔后开机进不了系统,卡白苹果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 7 Plus专题贴 欢迎大家补充!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032-1-3.html

     iphone7 白苹果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4737-1.html

网友:
LZ的帖子每贴必读

网友:
这种机子要是在普通维修店被这样一搞真是叫天天不应自己又不会修

网友:
学习了,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查主板。

网友:
这个恒流源是专门修手机的吧?

网友A:
这种机器, 尤其外壳变形严重的机器,换悫我都报风险,有的板子都弯了,装机新壳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都报风险,这种活赚不到几个钱,别赔进去。你可以看着我换。但我变形的机器不敢保证,有一定的风险,同意干就干,不同意就算。还有板弯的整壳的我都一样报风险。

网友:
我换壳都给客户沟通,现在正常,有可能拆开会开不了机,板子弯了,有风险,考虑好就换,风险高,怕赔钱

网友:
666,LZ技术就是强

网友:
刚开始不开机的时候是不是吓一跳?我们做维修的,也很考验心理素质。

网友:
一般先报风险上次换一个弯的,换完壳直接不开机倒u2

网友:
尾插也可导白苹果

网友:
尾插排线坏了导致开机卡白苹果还是第一次看到,学习了,其他型号的有没有朋友遇到过尾插坏开机卡白苹果的?

网友:
我有一个6的外壳变形  取出主板后就不开机了  正在郁闷中 好在是自己收回来的 不然没法和客户交代

网友:
感觉好厉害哦@@!~~

网友:
楼主学习了,换尾插导致白苹果重启,前段时间刚遇到过,

网友:
小白路过,感谢楼主分享,目前才学习两个月,还没接触过7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 尤其外壳变形严重的机器,换悫我都报风险,有的板子都弯了,装机新壳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都报 ...

没错!很多手机店遇到这种问题后,后悔无比,好说的客户还能不亏钱,不好说的就硬着头皮亏钱了

网友:
摔过的机器,板子多少都会受到变形,换壳后点不亮或者出问题的例子也是很多。风险还是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 尤其外壳变形严重的机器,换悫我都报风险,有的板子都弯了,装机新壳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都报 ...

确实是这个道理。

网友:
手机屏摔的严重的我都要报报风险,上次一个同行就是,摔得细碎,拆开装个屏就无线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