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指导一下仁宝的保护隔离

楼主(2017-06-29):
现在问题是找不到vs是哪里发出的 所以出现问题 了解不了这个电路图了。 大神赐教啊

网友A:
这个图是联想F41的电路图 我发上来

945gm(联想双核笔记本图纸f41).pdf

网友:
VS 是PU1A  比较器的供电  ,   ACIN适配器检测信息电路。。。

网友:
VIN公共点电压  通过R10和R14 分压   到比较器PU1A的3脚     和2脚3.3V 比较。。 +大于-   比较器开漏输出  外部上拉  ACIN 高电平     如+小于-    则比较器1脚输出低电平。。ACIN为低。。电池模式。。

网友:
VS是电源接口后的一个隔离管

网友:
VS 找不到是你没仔细看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是联想F41的电路图 我发上来

兄弟图纸都发错了吧。。。为了看看你上面的完整电路,下载你发的图纸还对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图纸都发错了吧。。。为了看看你上面的完整电路,下载你发的图纸还对不上。。

重发一下 呵呵

网友:
这个就是原来的电路图了

网友:
找到了 这个应该是vs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