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10开机屏幕有亮度无图像

楼主(2017-06-29):
联想T410开机屏幕有亮度无图像,外接显示器不亮,
外接键盘的数字的灯可以按灭按亮,
BIOS刷过依旧,此主板是单桥的,只剩桥没干了,
主板上的屏接口几个电压都是正常的,附近的保险也正常,求大虾们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换个好屏试试,这个要不屏幕坏了,要么就是电压没过去, 很少出现其他的问题、、、、、、

网友:
屏线 和屏呢

网友A:
外接都不亮,搞南桥不就行了

网友:
看下信号从哪过去的不就行了

网友:
这种直接干南桥保证好

网友:
屏和屏幕排除了吗

网友:
这个主板80块

网友:
外接都不亮。。。这个还是有问题。。

网友B:
换桥试一下  肯能有惊喜呢

网友:
集显不是在南桥里面呢,加焊南桥看行不行

网友:
主板才百来块钱,,还修他干嘛,,修好都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这个回复很经典

网友:
屏幕已经换2个一样的,屏线测试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都不亮,搞南桥不就行了

加焊依旧,准备换个新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都不亮,搞南桥不就行了

加焊依旧准备换个新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桥试一下  肯能有惊喜呢

加焊依旧准备换个新的看看,谢谢

网友:
换个桥排除下先,不难就卡住了

网友C:
我还以为要几百的,80肯定直接换主板了,买个桥都要50

网友:
哈哈 !主板不足100 !楼主亏大了 !

网友:
这主板也不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桥试一下  肯能有惊喜呢

我在T410上用HM55代换过HM57  没有问题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楼主直接干南桥,南桥嫌疑最大

网友:
这个机器直接换板,板子的价格超出你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要几百的,80肯定直接换主板了,买个桥都要50

买来的桥还不知道是好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