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台 X55V开机掉电 求助下

楼主(2017-06-29):
型号:X55V    故障:第一次开机能正常进系统  大概3-4 分钟 就开始掉电   接第二次 开机  屏亮了一下  掉电、、第三次 指示灯 亮一下 掉电     。
      初步判断  是散热问题引起的保护……。  先将散热器的风扇 直接5V  再 用小风扇 吹着散热器  结果还是一样            第二天 换了拆机散热器    结果还是一样
  这型号  网上找不到图纸     想拆掉 热敏电阻  找不到热敏电阻   可是无从下手   请大神帮我分析 分析       已刷BIOS 故障 依旧

网友:
温控电路试试。。。

网友A:
华硕现在的板子不好修,这机器是板载内存的,又贵,我觉得应该拆温控电路。

网友B:
看一下板上的上拉电阻,电阻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现在的板子不好修,这机器是板载内存的,又贵,我觉得应该拆温控电路。

没有图纸 真心不会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板上的上拉电阻,电阻容易坏

上拉 不应该导致  几分钟后掉电吧

网友:
掉电没示波器是硬伤啊

网友:
看看 EC边上的103电阻

网友:
为什么 不先刷个BLOS试试呢

网友:
看下是不是 特别高嘛……可以刷下BIOS试下嘛……

网友:
w温控芯片一般是8脚 5脚接地 很像usb供电芯片一样 很小的 比一般8脚mos管要小很多 一般可以直接拆掉试试

网友:
我个人觉得绝对不是温度的问题,你直接裸板测试 摸摸导热铜管就知道了

网友:
因为小弟错过了可以认证提升等级的机会……现在不够权限下载BIOS了

网友:
还是刷个BIOS试一下吧  华硕机BIOS容易坏

网友:
先刷个BIOS是对

网友:
你刷过BIOS 试过了吧

网友:
没图纸看有没有带H丝印的电阻啊

网友:
ASUS 的不太好修

网友:
这个问题感觉很有可能是电容

网友:
先刷BIOS,再看其它的。

网友:
3v 5v供电电容换的试试

网友:
建议楼主换板吧 别浪费时间了 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