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c显示器,板号715g4134 待机正常不开机是bios问题吗?

楼主(2017-06-29):
aoc显示器,板号AOC E2243FW 715g4134-m03-000-004l 待机正常不开机是bios问题吗?有没有人修过?分少不敢乱下呀

网友:
VGA借口问题吧

网友:
没看懂 你所谓待机是只 电压正常吗?

网友:
直接换板吧@!!

网友:
板上的电压如果正常,那就可以考虑写一下程序